丰收
QJ71C24N-R2串行通讯模块与组态王 通讯设置与接线图

楼主(2011-08-22):
关于 QJ71C24N-R2串行通讯模块与组态王的通讯。这几天一直都没有通讯上。已经翻阅了很多资料了!万望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描述:232连线和模块GX设置
描述:QJ71C24N-R2 连线图(三菱手册)
描述:串口设置
描述:在组态王上设置QJ71C24N驱动
描述:定义了输入X变量
描述:通讯 测试画面
经过一下的设置后,进入读取I/O点的测试 还是不成功。

楼主:
我 感觉是 我的 USB转RS232的数据线惹的祸!
因为我用GX软件通过QJ71C24N通讯时,使用USB转RS232的转换数据线 通讯不成功,但卸载了转换数据线 驱动后,再次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A: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请问 有哪位 是 有过 通讯成功的经历的呢!? 让我参照一下吧!!

楼主:
弄了几天还是通讯不上! 请问有否付费的技术指导呢? 请告知?
kstan@tom.com
或 QQ:53009658

网友B(2012-05-27):
没用过,但是组态王不是可以直接和PLC通讯吗。

网友C:
组态王里面有帮助 说的很清楚的 Q系列 有以太网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