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X SHEET记录FX2N PLC 存储器数据问题

楼主(2011-08-22):
要用三菱的MX SHEET来记录FX2N PLC 存储器里的数据,PLC已安装了一个FX2N-485BD与另一个PLC连接,现采用PC的COM口连接到触摸屏GOT970的232口、触摸屏通过422模块连接到PLC进行通讯,在EXECL运行过程中经常出现通讯中断的情况,有时1、2个小时就断,有时十几个小时才断,每次都需要重新启动触摸屏才能通讯。
大家帮忙看看是何原因?能不能通过增加通讯模块直接连到PLC(该PLC已经连接了10个扩展模块)?或者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记录PLC数据。

网友A:
為何PC要經過HMI呢?
直接PC與PLC通訊就OK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因为PLC的422与HMI连接,增加的485模块与另一台PLC连接,所以就通过HMI与PLC通讯。

楼主:
在PLC已经连接10个扩展单元的情况下还可以在增加一个FX2N-232IF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