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AI模块上extf灯亮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22):
请教:
S7-400 cpu运行正常无报警,3个AI模块上都出现extf灯亮,程序自动运行不起来,请教什么问题?多谢!!
盟主

网友A:
检查模块接线和模拟量设置、以及模块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B:
EXTF亮:外部错误故障(错误原因不在CPU模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