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欧姆龙伺服问题

楼主(2011-08-22):
在欧姆龙里用PULS和SPED组合发脉冲时,#0指定脉冲输出端,那么方向怎么指定,

网友A:
手册上有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方向的话应该有一个信号单独控制,ON正传 OFF反转的

网友C:
方向是由你的伺服卡决定的。里面有几个小拔动开关。。。。。。然后程序再根据这个而定:CW / CCW

网友D:
看看这个你就明白啦。方向是由SPED指令控制的。

网友E(2012-01-16):
交流一下

网友F(2012-08-02):
伺服控制器有一个正反转的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