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段程序中的 两条“ = L 4.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22):
请问这段程序中的 两条“ = L 4.1”是什么意思?先谢谢了!

楼主:
请解释详细一些,下面的可以理解

网友A:
楼主要先搞懂逻辑电路,“与” “或“ ”非“
语句表,输出

网友B:
请发全程序清单
主要是L4.1地址所代表的意思
光上面一段只是说将L4.1置位1

网友C:
L一般表示局部变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