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交流接触器什么情况下加电容

楼主(2011-08-22):
交流接触器什么情况下加电容???
一般的交流接触器不加的,那在什么情况下加交流接触器?????

网友A:
浪涌吸收电容

网友A:
浪涌吸收二极管

网友B:
直流用二极管,交流用RC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网友C:
surge killer
spark killer

网友D:
那是浪涌吸收电路,交流接触器是用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串联后并在线圈二端的。

网友E:
6楼说的对

网友F:
接触器线圈属于阻性负载,瞬时断电会产生较大浪涌电流,加浪涌抑制器来吸收用以保护电路

网友G:
通断比较频繁的时候

网友H:
在电子技术里面叫阻容保护!就是一个电阻和电容串到一起

网友I:
都说对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解答

网友J:
学习了 高手如云啊 、
lizhihua

网友K:
一般用在接触器启动频繁的时候,吸收电流

网友L:
交流接触器的话,电阻跟电容分别选多大的?

网友M:
在台资电控设备原理图上可以看到,一个电阻加一个电容,合在一起称浪涌抑制器,抗干扰要求高地方使用。

网友N(2011-09-27):
那么多高手!领教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F:
接触器线圈属于阻性负载,瞬时断电会产生较大浪涌电流,加浪涌抑制器来吸收用以保护电路
感性负载!

网友P:
通断比较频繁的时候 负载冲击较大时可加浪涌吸收装置如:二极管 压敏电阻 电涌吸收器 电容等

网友Q:
那电容跟电阻怎么选择?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R:
帮我也解决一个困惑,感谢。好像电磁阀线圈也用到的

网友S:
不应该是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是感性的,所以才会在电压突变的情况下出现瞬流吗?然后通过浪涌回路吸收吗?小菜鸟路过。

网友T:
4楼说的对

网友U:
2楼说的对

网友U:
有反相高压的时候加电容器,或频繁启停的接触器加电容器。

网友U:
电阻器一般选1W/510Ω,电容器选1000Pf/400v。

网友V:
还行,落伍啦!!!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W:
那电容,电阻选多大呢比如说cjx2_2510型交流接触器??

网友X:
直流用二极管,交流用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