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台湾潭子分割器用三菱PLC加普通刹车电机如何定位?图

楼主(2011-08-22):
有一台分割器型号是600DF-4-270 ,和一个普通带刹车电机,加一个接近开关 控制四个工位 让它转是没什么问题 就是搞不明白如果正在定位的过程中卡住后电机停转 按复位后能把剩下的转完 这怎么控制才能每次精确定位 师傅能不能上个程序学习学习

网友A:
一般动静比为270:90,也就是在0-90度这个范围是定位轴是静止的,只要感应器感应不到就是定位准的。不用什么程序就可准确定位。

网友B:
接近开关用于检测分割区或者静止区,复位时把电机转到静止区就好了,最好不要反转使用

楼主:
真的是想的太复杂了 今天试了一下 这玩意还真是像楼上师傅说的一样很简单 因为它有一个时间是不跟着电机转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是想的太复杂了 今天试了一下 这玩意还真是像楼上师傅说的一样很简单 因为它有一个时间是不跟着电机转的
分割器我用过好多,有些角度是不转的,多试试看

网友D:
没见过这东西,学习学习。

网友E:
你的是转盘的机器吧??、

网友F:
老大,问下机械工程师,有间隙角呀,也就是假如间隙角是120度,那么在120度内分度盘是不转的.

网友G:
恩,这个东西感觉还是比较好用的,定位精度可以,齿轮侧隙据说可以做到无侧隙。

网友H(2011-12-23):
谢谢楼主了
台湾潭子分割器用三菱PLC加普通刹车电机如何定位?图
http://ymmfa.com

网友I:
搞工控的,分割器一定要懂额,他是挑战我们伺服分度的关键设备啊,要是没有分割器,那伺服分度就能一霸天下,可惜啊,”即生亮何生瑜“
锁螺丝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一般动静比为270:90,也就是在0-90度这个范围是定位轴是静止的,只要感应器感应不到就是定位准的。不用什么程序就可准确定位。
以上说的很明白,但潭子的没有鬼子CKD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