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2):
刚刚参加工作,从事的是机床行业,请大家帮忙推荐有关机床电气控制的书。

网友A(2011-12-17):
下载了,非常感谢!

网友B:
机床电气控制
描述:机床电气控制
附件: 机床电气控制.part01.rar (980 K) 下载次数:130
描述:机床电气控制
附件: 机床电气控制.part02.rar (980 K) 下载次数:136
描述:机床电气控制
附件: 机床电气控制.part03.rar (980 K) 下载次数:126
描述:机床电气控制
附件: 机床电气控制.part04.rar (980 K) 下载次数:134

网友B:
机床电气
附件: 机床电气控制.part05.rar (980 K) 下载次数:143
附件: 机床电气控制.part06.rar (980 K) 下载次数:33

网友B:
机床电气控制1
附件: 机床电气控制.part07.rar (980 K) 下载次数:38

网友C:
其实要对应的图纸才不用查线路,才好修,书上和网上的都只是原理。生产厂不一样图纸也有很大的别。我建议不要盲从,我本人就是搞工厂设备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