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有没人熟悉虹润HR-WP-201TC20-S-B-A温度变送器的?

楼主(2011-08-22):
有没人熟悉虹润HR-WP-201TC20-S-B-A温度变送器的?

网友A:
所有的温度变送器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即把热电偶或热电阻的输出信号转换成4~20mA的标准电流信号输出

网友B:
一楼说的没错!

网友C:
把热电偶或热电阻的输出信号转换成4~20mA的标准电流信号输出

网友D:
都是4-20mA!不对吧,二型表是0-10mA也有0-5V和0-10V的

楼主:
好象还需要校正吧,我们这有几个,同一个热电偶输出电流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