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器

楼主(2011-08-22):
测度温度时要求温度变化快,即当前值温度达到25度时,温度控制即时显示25度,同时输出,、、
现在手上测试了两种温控器,都不是很理想,(温度传感器是屏蔽线)
谁有用过的温控器推存一下,谢谢
好好学习

网友A:
说详细点?不懂

网友B:
使用温度传感器和温度变送器进行采样,使用温度模块进行连接,根据PLC的不同,选用的模块也不一样。如果使用温控器实现快速传递,普遍存在电位漂移,哎,还是花点钱做个PLC控制吧。

网友C:
温度控制器都差不多,

网友D:
选个好点的仪表吧,你的这个要求与仪表的采样速度有关,采样时间越短越好

网友E:
应该能买到灵敏度高的温控器…采样分度小,细。输出采用电子输出,不是继电输出的

网友F:
你用的可能是热电偶吧?建议用热电阻,如分度值PT100的铂电阻及控制器。热电阻的灵敏度要高于热电偶。热电偶一般用在300度以上。热电阻用在300度以下。

网友G:
再好的仪表也达不到楼主的要求,温度的测量存在一定的滞后,要想做到测量值与实际值同步是不可能的

网友H:
我用过欧姆龙的温控器有种ON/OFF控制模式,就是温度到达设定温度时马上关闭,档温度下降到设定温度是马上加温。不知到楼主说的是不是这个样子。
温度控制时要注意会有热传导的滞后,也许当加温到设定值后,虽然温控器已经关闭输出了,但是温度还会有所上升哦。

网友I:
我用的是欧姆龙的,和玻璃温度计误差是2到5度

网友F:
温度控制如果要求很高的话,建议选用带PID也就是比例积分微分的仪表

网友F:
不能和一般玻璃棒温度计比,他们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J:
楼主应该先把工艺要求给大家介绍明白,才能帮你选型

网友K:
选个带PID控制输出的,只要参数调你的好,肯定OK! 宇电仪表不错的! 控制效果跟你的硬件配置也是有关系的!
无独有偶啊

网友L:
买那种带PID的 可以自己整定 我看行

网友M:
如果对温度要求精度很高,可以使用日本横河电机的仪表或温控模块。

网友N:
用RKC温控器,精度很高

网友I:
我用的是欧姆龙的

网友O:
用RKC温控器不错,要求精度0.1度以上高的,可用PT2000及相应的电流输入的控制器。

网友P:
带PID控制的就行

网友Q:
用热敏电阻可以吗,功率需要可以自己配置

网友R:
我用的是姚氏的,还可以

网友S:
建议楼主选用RKC ,加一位小数点,精确到0.0

网友T:
哪里有那么理想的肯定有误差的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U:
没有问题,用PID就行。

网友V:
1、除了縮短儀表掃描周期,此外確認你的應用方式吧。
2、取樣點也是重點之一。
3、輸出型式很多,可採用4~20mA或通訊,建議簡單系統AD 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