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GX 8.86版安装完后出问题

楼主(2011-08-22):
安装完GX 8.86后,一打开GX就出现以下的情况 the application will be down because of the windows environment(dao360) 这是为什么啊?请各位高手给个解哦!

网友A:
操作系统原因,不能定位数据库。

楼主:
重装系统吗,我装了好几次了,都不行哦!是XP的

网友B:
我的电脑也是这毛病,装上之后无法建立新文件。

网友C:
找个专业版的XP系统盘试试,要看人品的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楼主:
这个压力大了,那个郁闷死,如果装不上,什么时候WIN7 64位的可以装三菱GX 8版的啊

网友D:
XP 要选SP2的比较好、稳定。我用三菱公司内部的GX 8.86很好用。用GHOST XP SP2而且安装了十几个编程软件,也没冲突现象。

楼主:
有没有人可以回下,我这个问题必需要重装个新的系统吗?

网友E:
操作系统问题,重新选择操作系统,建议用深度Xp系统

网友F:
我的系统是WIN7的 怎么装不了三菱仿真软件啊

网友G:
WIN7里装虚拟机可解决装三菱的

网友H:
8.86我也遇到过。。
刚开始我把压缩文件放在哪个盘解压安装都不行,我直接在移动硬盘上解压安装,放到D根目录,最后可以了。。。
好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