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08-22):
两台7.5KW的2极电机,要求快速启动,快速停车,一般1分钟启停3次左右,应该怎么配置变频器!?配多大的有什么要求,大家伙告诉一下,另外给推荐一个牌子的变频,国产的,不要太贵@!

网友A:
加个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就可以了,品牌倒无所谓,

网友B:
有啊誉强的就很便宜 就看你敢不敢用

网友C:
用台达的,采用直流制动,设置相关参数.

网友D:
看负载特性而定。如果惯性大需要制动电阻器。
一般20秒足够变频器做启动/停止运行了。

网友E:
建议你不要变频自身制动,长期会损坏变频主电路,最好用机械制动,要么买个好的,比如安川之类

网友F:
两台电机一起用?

网友F:
问一下商家都会帮你配好的

网友G:
用三晶的变频器,7.5KW的就可以的,

网友G:
我这里就有代理三晶的变频器,一个月包换,15个月包修,质量是很好,

网友H:
三晶变频器通用型的就可以满足要求!欢迎来电询价
安徽变频器销售 维修

网友I:
一般的变频器都能达到这个要求 变频器选择比实际电机功率大点的 配自动电阻 频繁启动建议采用电子刹车 加减速度时间设0.2-0.7的样子
可以通过模块模拟量控制 或直接电位器控制等 changes for the be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