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线圈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1-08-22):
在这里想请教各位大虾:双重线圈对PLC的运行有什么影响?既然双重线圈只有最后一个输出有效,那是不是可以把前面的程序删了??

网友A:
这要看具体的情况,一般避免使用;若删去影响预期结果,可以整合。

网友B:
只依据程序执行顺序执行最后顺序执行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