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直流调速器应用

楼主(2011-08-23):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6RA7085-6DS22-0,我在应用时,将调速器设置好基本参数后,进行了电流优化,速度优化后,电流稳定,速度却随负荷的增大而减小,不知何因?请教各位老师如何解决,该调整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A:
建议所有的调速器在做优化前,都恢复下出厂值!速度随着负荷的增大而减小,那么电流呢,变大还是变小?如果电机的力矩是足够的,建议恢复出厂值再把优化从新做一遍!

楼主:
负荷较小时电流稳定在低于额定电流(400A)40A左右,负荷增大时,电流就会上升到额定电流左右;上面的老师说恢复出厂设置,是指所有参数恢复出厂后,只把基本参数输入吗?

网友A:
P051=21恢复缺省值,恢复到出厂时的设置在将做优化时需要的参数设置到调速器中试下,

网友A:
一般来说P051=25,26是必须要做的,并且在做优化的过程中不能出现故障。合闸和使能的信号要按要求给出。否则没办法优化。可以把控制系统大概描述下吗,比如调速器的控制方式,是否需要弱磁。······一起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