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有没有做过枕式包装机控制系统的请教一下?

楼主(2011-08-23):
有没有那位老大搞过枕式包装机的系统,PLC加两个伺服,给讲一下原理,几个地方我想不明白。
1.开机时伺服电机依据什么速度运行?
2.怎么测量产品长度?

网友A:
主机可以用电位器控制,长度用光标控制定位。

网友B:
1、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使用速度控制模式,模拟量控制主轴速度,这个当下一般都是配触摸屏的,所以用模拟量模块输出控制,这样易于根据产品调整速度。一个轴作为定值,一个轴作为动态调整轴。
2、至于你袋子的长度,这个一般有两种,一个是寻标切,还有一种是定长切。寻标就是在检测到光标后(或者在之后一定的时间,或者转角时候)执行切刀动作(既是切刀口正下方位置)。定长就是根据俩轴关系调整到指定长度,俩轴速度固定,进行包装制袋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特别多谢三楼,正在整理思路。

网友C:
我这有这样的包装机一台控制切刀一台控制夹薄膜的棍子,用光标检测薄膜上有黑色的色标,袋长用的是计数量转换的

网友C:
根据袋长设定切刀位和伺服电机编码器计数量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