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气开关

楼主(2011-08-23):
各位大师,空气开关时有跳闸现象。除了 容量, 漏电,短路 原因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故障会引起跳闸? 指点一下

网友A:
触点用的时间长了也会。

网友B:
断路器内部结构的硬件问题。是自身的故障与使用无关。
判断的方法就是将下口开路,合上空开看跳不跳

网友C:
要是存在干扰的话,就跟环境有关。

网友D:
空气潮湿有关吧

网友E:
特别用空气开关启动带负荷电机,空气开关触点有烧损现象,容易造成接触不良过热跳闸。

网友F:
空气开关时有跳闸现象,注意:品牌。要用好品牌。

网友G:
大家回答的都有可能
一般空气开关不要频繁通断
那样好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