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3):
电脑安装成功GX Developer 8c. ,但打开时不能激活用不了呀,有什么办法呀,电脑配置不行吗,不可能为了这个软件买一台新电脑吧,有什么办法呀,从装什么系统以兼容呀,我时常要用到FX3U的PLC,就因为电脑安装软件只能用GX Developer 7c.的版本,高一点的能安装成功就是打开时用不了,如何解决呀,别叫我买新电脑要银子呀,多谢大家帮忙呀

网友A:
不要使用ghost系統

网友B:
你这人也是的。
只说安装了用不了,而且不想花银子。

你不想花银子,也把情况说清楚点啥!  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有必要的话附上几张图片,否则大家想帮你也用不上力呀!

楼主:
一楼的说不要使用ghost系統,我用的是XP-GHOST版的,要换成慢装的那种系统就可以用FX3U的吗,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呀,GX Developer 8c以上的版本安装成功,打开新建时不能激活呀,如果是XP-GHOST版系统不行,还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呀,GX Developer 8c以上的版本安装成功,打开新建时不能激活呀,如果是XP-GHOST版系统不行,还是什么原因呀

既然告知了你方法,你不去嘗試,怎麼會知道結果了,若你不想換系統的話,那只能是安裝英文版的試試了

网友C:
你没输入注册码吧,要注册的

网友D:
和系统有关系

网友E:
是不支持你下8.0一下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