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Gx Developer8.86老是这个问题

楼主(2011-08-23):
先安装通用包的时候出现这样“找不到文件.....。检查确定路径和文件名都正确而且所需库都能使用。” 这这样,装一次出现过一次,对于网管堤出的解决方法都试过了,还是这样!!!!!

网友A:
需要正确解压。再试看看。

在东莞市

网友B:
换台别的电脑看看如何

网友C:
我的也是。装上软件无法运行。不能建立新文件。

网友D:
得先安装一个什么东西,在安装包里,你仔细看错误提示,它会告诉你需要安装什么

网友E:
再仔细研究下,肯定行的!

网友F:
我刚刚安装过,很好啊!我电脑是瑞星杀毒。

网友G:
系统问题,换系统

网友H:
你把所有打开的软体全部关掉,特别是杀毒软件

网友I:
要安装运行环境吧

网友J:
是不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K:
最近一直有这样的问题,我同事也是这样的问题。只要新建,就弹出对话框,不能找到什么东西。。。

网友K:
话说谁有最新的英文版本的三菱安装软件呀?

网友L:
还是用DX-WORKS吧。8,86的安装太垃圾。

网友M:
重装系统,严格按顺序就可以

网友N:
四楼说的对

网友O:
如果提示找不到文件,有两种可能最常见
1,路径太深,安装程序认不到
2,系统缺少某些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