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故障,请给位帮忙

楼主(2011-08-23):
故障现象如图,型号 PLC-simatic et200m 模块ST332,请教第二个指示灯闪烁是什么故障?如果要更换PLC,要用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上载程序。求各位帮忙。

楼主:
无人回帖

网友A:
参考一下吧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感激不尽。

网友A:
请参考“9中断错误和系统消息”
[upload=1]

网友B:
是冗余的ET200M吧,里面没程序。程序都在主站里了。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多谢

网友A:
我有《分布式 IO 设备 ET 200M 操作说明 》要的话发你邮箱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C:
使用s7-300编程软件进入硬件组态监控问题站出在哪里!估计是通讯有问题吧!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D:
6楼的兄弟来了可以发个我邮箱吗
jinah1977@qq.com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