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3):
前几天我们厂里两个好好的无功电柜.因为高压线路短路造成停电.处理完高压线路后..送出高压《1W》伏...结果380V无功电柜铝排间放电爆炸..两个体无功柜同时爆炸.两个柜体的三铝排同时放电也对地《柜体》短路..《三铝排全是在刀开关下方》都在柜子右侧。处理完铝排和绝缘子。先用25A断路器加入380V到铝排上.结果无异常...检查完两个柜子后...合上刀开关..第一个补偿电容自动加入没问题..不过过了几十秒..《不敢肯定是不是第二个电容投入时》柜子又爆了..无语...............................有谁能说明道理的..请教了《绝缘子经过2500V测试..且每次绝缘子没有短路现象...只有表面被闪黑了点纸擦下就不会黑了..没有导电现象.也就是没有列纹..至少经过5个以上有经验的师傅证明不是绝缘子短路问题》

网友A:
有点看不懂

网友B:
你的补偿柜没有熔断保险吗?保险好坏如何?

网友C:
表达不清楚。路过吧

网友D:
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E: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如果电容上面接线松动,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没有见过

网友G:
还真没遇到这样在怪事

网友H:
说明2号柜至少有一个电容被击穿,在强大的短路电流下又造成连续相间短路,其主要原因是保护装置失效,我解决方法是改熔断器为空开,铝排换铜排。

网友I:
電容器改為防爆型,再增加電容器專用接觸器

楼主:
电容一个都没坏..接触器是用专用C19的接触器..也没有一个接触器卡在里面..掉电时接触器全部是复位的<也就是说送电时铝排没有是电流。》有装避雷器但没有保险丝...避雷器没有损坏。。

楼主:
补充下..每个电容全是防爆的...每个电容器都是专门的100A断路器..电柜是经电力部门验收合格的..使用才8个月出现这现象

网友J:
能否上你的现场柜子的图片?这个情况根据你的描述,还真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