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三菱触摸屏使用问题

楼主(2011-08-23):
用GT1565-VTBD的屏,用GT01-C30R2-9S的电缆连接FX2N系列PLC通信,plc加232通讯扩展板,
可以连接通讯吗

网友A:
这我没试过,我用触摸屏自带的USB接口跟电脑通讯,触摸屏和PLC用GT01-C30R2-9S,编程软件用8.86的就可以通过触摸屏和PLC通讯了

楼主:
兼职非标自动化设备 电气设计 编程、改造、维修(郑州地区)
兼职非标自动化设备 电气设计 编程、改造、维修
电话:13653864397
QQ:409076836

网友B:
我直接用SC09连没问题

网友C(2011-12-06):
可用三菱自带的通信线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D:
也在学习中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