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烧焦了,空开没有跳开,是不是短路了?

楼主(2011-08-23):
我厂使用了6SE7031-2EP85-0AA0整流单元一只,后面挂了6只6SE7021-3TP50+K80+G91+G42+C23逆变器,6只逆变器24v控制线缆进空开的总线我选了1平方软线,空开为40A,所有逆变器一直运行的好好的,有天发现,靠着空开的地方,1平方线烧焦了,而空开却没有跳开。我以为是空开选大了,于是就换了个20A的,结果设备每次运行不到20分钟,空开就跳了!请教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短路了?
申明:本人没有装水,诚恳的说是真的很疑惑,看了这么多的回帖帮助和自己的思考,我现在认为可能有两种情况:1、负载在设备工作后,电流慢慢增大,所以在设备运行20分钟左右后,在空开接线处由于拨线不规范,有些线被剪了,所以引起此处线烧断,把40A空开下端子也烧黄了,而空开没有跳开。2、线与空开接线不是很牢靠,可能有松动。

网友A:
如果短路了,空开就跳了。
应该是过流线发热烧的。

楼主:
那如果空开选大了,跳不动是不是也有可能啊

网友B:
短路了 一平方的铜线一般能承受10A的电流 你空开选的是40A的 当然不跳啦

楼主:
但是我后来测量过,没有短路啊

网友C:
空开选大了,跳不了。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

网友D:
线细,载流量偏小。过载发热烧的。

网友E:
在仔细检查现场情况,你会找到答案,期待

网友F:
也有可能仅仅是线头螺丝没有紧好,安装好运行一段时间后要把所有螺丝再紧一遍...........................................

网友F:
只要空开正常,短路必跳,空开选大了只可能是过载不跳,控制回路一般不存在过载问题,所以工艺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G:
装水…。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楼主:
本人没有装水,诚恳的说是真的很疑惑,看了这么多的回帖帮助和自己的思考,我现在认为可能有两种情况:1、负载在设备工作后,电流慢慢增大,所以在设备运行20分钟左右后,在空开接线处由于拨线不规范,有些线被剪了,所以引起此处线烧断,把40A空开下端子也烧黄了,而空开没有跳开。2、线与空开接线不是很牢靠,可能有松动。

网友H:
用钳流表测一下电流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I:
应该是空开接线未压紧导线接触电阻增大所致导线发热烧焦。一般小电流时没有问题,大电流时就出现导线发热烧焦。
好梦

网友J:
换2.5平方或4.0平方铜线。

网友K:
仔细检查,有时问题出在想不到的地方。

网友L:
20A的空开变跳闸,一平方能过20A的电流吗?

网友M:
楼主说是靠近空开的地方烧焦,那肯定是线没接好,导致接触电阻增大,要是线径小的话,要烧也是整条线烧,不会只烧靠近空开的地方

网友N:
是不是软线的线头压的不紧啊?那么空开的接线端上得再紧也没用。

网友O:
线小了 把线换2.5的或标准1.5就没问题了 现在你说1个的线也许就只有0.75

网友P:
同意6楼的,曾今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Q:
最好先确认一下实际电流多少,然后再选择空开和电线。

网友R:
空开短路是是10倍的标定电流,你这是明为线太小,接线不好电流大,过载而致辞.空开保护只有2个功能:,过载,短路
学了三凌半桶水,这辈子余下的时间 学SIMEMA!

网友S:
换6平的线。

网友T(2011-11-23):
你用1平方的线带20A的电流肯定不行啊,把线加粗,20A要5平方的

网友U:
可能是线路松动引起的

网友V(2011-12-23):
你说的死机靠近空开的地方烧焦,线没接触好,导致接触电阻增大,不过我想不太可能,你1平方的线 20A电流,线太细了,最好换成4-5平方的
夜游神

网友W:
1平方的线的只能载体10A左右的电流,况且你又是软线,换线,现在控制线都是一平方的!你这接负载的要2。5平方,4平方。6平方

网友X:
空开选大了,10A就够了

网友Y(2012-02-02):
如果是短路的话,瞬间电流很大,空开肯定得跳;如果是线没压紧的话,会有接触电阻,导致线发热,进而导致线被烧焦;电流大,线选的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