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GX8怎么读不了FX的程序呀

楼主(2011-08-23):
三菱PLC 以前用的是FX3.3的编程软件,但是注释是日文的,不知道怎么转换成中文,后来换成最新版GX8怎么读不了FX的程序呀,新建程序了,总是显示初始化错误!重新卸装了好几次,还是不行,不知到怎么解决了!

网友A:
把以前的FX3,3彻底卸载,再装GX8,8就可以了。新建要设置你的plc类型和系列,

网友B:
GX8跟FX生成的文件好像不一样吧 不能相互打开的吧

网友C:
从楼主描述中知道三个事
1.不会用GX-D打开FXGPWIN的程序-------点击工程-----读取其他格式的文件-----读取FXGP(win)格式文件
2.不会用GX-D上载PLC中程序,上载时不需要新建工程,直点击在线------PLC读取,后面相关的设置要正确。
3.你的GX-D安装时没安装正确,安装时不要勾选监视模式(默认安装时是勾选着的)。如果选了监视模式你的GX-D是不能新建工程的。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不能新建工程,那么你还需重装没删减的windows系统。

网友D:
工程———打开其它格式的文件 就可以了

网友E:
御下以前旧的装新了。重设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