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直流电机的速度问题

楼主(2011-08-23):
我们的这里电机速度提不起了 但是励磁的电流上去了 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A:
什么控制器啊

网友B:
看看电机稍微运行会不会过度发热?你是很老的电机吧,你的具体情况没说清楚啊,建议测下电机运行的损耗功率。

网友C:
调整一下电刷架的位置,看转速能不能上升

网友D:
电枢电压如何?是什么样的控制器

网友E:
看一下电刷磨损情况 再量一下电枢电压 头两项如果是好的话 那只有是控制器毛病了 或控制器没有设置好

楼主:
我这是可控硅整流控制的 --- 直流柜 电枢的电流已经达到额定电流了

网友F:
电流太大 堵转了吧 建议1,看励磁电流是否达到额定电流 2 看电枢电压是否达到额定电压 3把堵转电流适当调大

网友G:
检查轴承,另外检查端盖的同心度

网友H:
励磁电流越大,转速越低!建议降低励磁的电流来提高转速。

网友I:
1、检查励磁电流,确保在额定值;2、检查电枢电流,如果达到额定值,那由于保护,输出电压被限,速度肯定上不去。如果电枢电流相对而言不大,那就检查装置,看到底是给定值原因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J(2011-09-28):
是不是负荷太重了?如果不是检测直流电机转子是否有很大的火花?还有电机是否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