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求助:力泰2080压机触摸屏故障!

楼主(2011-08-23):
大家好;求助一下,触摸屏上面出现communication error time-out(通讯错误,超时)是哪里的问题?怎么解决?(线换了;触摸屏对调了,没用)谢谢

网友A:
有没可能是S7300PLC的通迅模块有问题?PLC有没报警

楼主:
谢谢!触摸屏上只能看到communication error time-out;其它的进不去!通讯模块上txd灯和rxd灯在闪

楼主:
没有维修,今天屏幕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