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屏仿真的时候为何背景色会是黑色的

楼主(2011-08-23):
大家好!第一次用海泰克的触摸屏,设备要求做产品数量的统计,并且有时间型号的记录。(不知道如何使用历史数据记录功能)
另外还有参数的设置调用功能,设备因产品不同参数有很大的变动。
这些功能如何做,
因为时间仓促
,有做过指点下,万分感激!
屏是PWS5610T-S,5.7英寸屏,有配方功能 。不知道设置缓冲区如何设置,手册没有详细的说明,谁有详细手册帮忙传下。还有历史报警的清除问题,如何写0的话,全部报警解除感觉这样不好。
这个屏仿真的时候为何背景色会是黑色的,与PWS5610S-S不 同。
个人觉得奇怪!

网友A:
都知道用配方功能了。看一下说明书就可以了。

在东莞市

网友B:
你所讲好像是数据的显示和写入

网友C:
用PLC做数据累计,触屏做数据显示,PLC做数据统计时要根据产品型号标志位做多组统计,显示数据也要根据不同型号标志显示不同数据

楼主:
大家能不能详细点!谁有详细的编程说明书,个人知道用配方功能。能够用配方实现数据写入,还不会数据统计。求帮助

网友D:
背景色会是黑色的是软件的问题,加装个模拟补丁就可以解决.你要的话我可以传给你.
呵呵,这样啊。那就帮我传传吧

网友E:
呵呵,不懂啊 新手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