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力泰2080压机触摸屏故障

楼主(2011-08-23):
大家好;求助一下,触摸屏上面出现communication error time-out(通讯错误,超时)是哪里的问题?怎么解决?(线换了;触摸屏对调了,没用。)谢谢

网友A:
检查你的通讯接头是否可靠。如果是新屏还需要检查通讯波特率是否一致。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没有维修,今天屏幕又显示了!

网友B(2011-11-26):
遇到过一次,断电将插头拔下,清理灰尘再插上,重启后就可以

网友C:
是富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