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教S7-300程序循环执行的问题

楼主(2011-08-23):
最近我看了一个程序,有点看的有一些苦恼,所以请高手指点迷津,
S7-300的程序,它的很多FC功能程序在OB1里既没有直接调用,也没有间接调用,但是程序在实际使用中,FC功能程序的确在执行
我的疑惑在于,FC功能程序在OB1中既不直接调用也不间接调用,可以循环执行?
敬请大家解惑,谢谢!

网友A:
1、不在OB中调用,FC是不可能运行的。
2、除了OB1之外,300系列还有很多中断组织块与诊断组织块都可以完成调用FC。
如,定时中断OB35,日期中断,机架故障中断,编程错误中断等等。
Good Luck~

网友B:
如果需要确认FC在什么地方被调用,可以使用交叉引用。就知道在那里调用了该FC。

网友C:
肯定在OB中调用,可能你没发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