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4):
  小弟这里有一台伺服电机带动上料小车,行程大约有十来米,齿轮齿条传动/   小车要求匀速运行以保证上料均匀,不然出来的是废品。伺服驱动是用电脑内插脉冲发生器来驱动的。
  现在的情况是,小车在正常运行过程中,时不时的“碰”一声大响,小车同时抖动,有时“碰碰”的连续响动,小车上面人都站不稳了。出来的当然是废品了。抖动几下后有时恢复正常,有时小车自动退回原点,有时小车停止伺服报警。大部分时间小车抖动几下恢复正常。特别是小车后面加上另一个小车时,也就是说负载加重时,情况变得严重。但有时又一点问题都没有。请教大家,这有可能是哪些情况。

网友A:
检查一下驱动器的增益设置...
  • 下载积分:+1(dujiang100) 谢谢

网友B:
    先调速度环增益然后再调位置环增益(这是规律,否则也产生震动),也可以看看速度积分时间常数的设置值是多少,积分时间设置正确可以改善电机的旋转不稳定。也许 是小车机械方面有问题,这都是没准的事,需仔细检查。
    汇荣铝业大哥,你还是把头像换回原来的吧。。。。。。

网友C:
    一般这个之前好好地,那么你看看私服的信号线有没有出线问题。其次查看一下齿轮齿条之间是否偶有异物?齿轮齿条是否完好啮合紧密?

楼主:
    如果说设置不对的话,那为什么有时一两天都不出现问题呢?好像气温低了出问题也少些

网友D:
    应该看看齿轮齿条是否啮合紧密,应该是使用久了,齿轮齿条磨损了。

网友E:
    听你说的样子,应该是链条和链轮的问题。

网友F:
    回帖是美德 帮你顶哦 嘿嘿

网友G:
    根据经验,你这个大概有两点引起这样的现象,第一就是齿轮齿条螺丝松动或者配合不好造成有时候负载过重,还一个就是驱动器坏了,我遇到过伺服驱动器里面的大滤波电容虚焊造成伺服出现过流报警,但是空载和低速时正常的情况,楼主可以检查下。

楼主:
    因小车是带起伺服电机一起运动的,那么伺服驱动和伺服电机中间的连线有破损时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H:
    应该先查参数,看看驱动器的速度、位置增益和积分常数还有滤波参数,其次可能是机械磨损或齿轮有异物

网友I:
    十樓,有十來米的滾珠絲杆嗎?

网友J:
你的设备用多久了,检查接线问题,长距离来回跑没有很好的线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