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嘉花机的黄线是什么

楼主(2011-08-24):
请问这此黄线是什么?是否加密?如果是请问怎样做的?

网友A:
这个是行注释,可以写入的,具体方法是将鼠标放在要写注释的行的位置,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在通用区写入你的注释即可。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陶瓷厂的同行啊,lz是哪里的?
自学

网友C:
我也不懂的

楼主:
终于理解了,多谢1楼。。。。。。。。

网友D:
我在美嘉做过,你说的是滚筒印花机吗?还是链条式的,PLC是OMRON CPIE的吧

楼主:
TB600A1升降式快速印花机,是CP1H的PLC

网友E:
进来了解一下

网友F(2012-04-26):
就是段注解,但可能没下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