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三菱PLC的程序怎样上传?

楼主(2011-08-24):
三菱PLC的程序怎样上传?

网友A:
首先要连接好通讯线,PLC上电,不论是手编还是PC,这一步是必须得。如果是电脑读取,则电脑可能还需要安装对应的编程软件。然后打开编程软件,选择上载或者读取就行了。

网友B:
这个我会先要通讯连接设置COM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