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Q02 CPU老报警

楼主(2011-08-24):
今天在家调试程序,卡槽上只有Q02CPU外加两块Q68DAI,程序里有6块ADI和2块DAI数据量,结果,程序写入PLC后就一直报警,于是我删了6块ADI的输入程序,再断电,起动还是报警。于是就把CPU格式化,发现还是显示报警出错,不知道到底错在哪,求高手帮忙分析下!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楼主:
在线等待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A:
實體配置圖和程序發上來,另你自行可以先在線看看錯誤信息為何?

楼主:
刚才说错了,昨天回家调试的程序,现在在单位上班。在线查看错误信息,是指在监视里的选项嘛。我现在没配置图,就是程序里的I/O点比配置图上的点数要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B:
点位比系统多出错,最好把报警的代码发上来

网友C:
在线可以测试的,然后在让大家帮忙分析原因才行的

网友D:
看到故障代码再说,代码有详细的解说的,大部分都可以自己解决

QQ:84818626

网友E:
没具体的说明,神仙在线也帮不了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