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4):
现在PLC接的是K型热电偶,经程序转换出当前温度VW0,因为需要采集到600ms温度波动范围,需要在600ms一个过程中采集60次,也就是10ms采集一次数据,然后需要将10ms采集一次的数据分别放到60个寄存器中,来记录这60次温度值的变化,也便于调出10ms一个周期内温度的变化。
经试验得知,程序扫描周期低于10ms,模拟模块10ms采集一次温度也没有问题。
现在就是说有没有好的办法写程序,来记录这60次10ms数据的变化呢?也什么好的办法将10ms采集到的数据分别放到60个存储器中呢?
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A:
600MS采集60次,每10MS采样一次,有意义吗?

热电偶模块EM231 4通道,刷新所有通道时间为405MS,几乎每100MS刷新一通道,你却要在10MS完成,你认为采集10次同样的值有何意义?

网友B:
10MS的时间温度的变化能有多少? ,真的是没有意义。难道楼主的温度要精确到0.000.。。。。1不成?

楼主:
大家有可能误会了,我是举了一个例子,其实不是这样的工艺要求的,采集的也不是温度,
现在就是想知道没有好的办法写程序,来记录这60次10ms数据的变化呢?用什么好的办法将10ms数据的变化分别放到60个存储器中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有可能误会了,我是举了一个例子,其实不是这样的工艺要求的,采集的也不是温度,
现在就是想知道没有好的办法写程序,来记录这60次10ms数据的变化呢?用什么好的办法将10ms数据的变化分别放到60个存储器中呢?

这几乎没有讨论的余地啊。

要么一个一个的输入,要么间接寻址,还能有什么方法。

楼主:
如何再将这60个数据,已200ms的周期从VW1000,VW1002,VW1004,VW1006....... 传送到一个存储器VD0中呢?请指教

楼主:
我试试填表指令存储,先入先出指令读出,做个程序试试,下午出结果

网友C:
定时中断,变址传送吧!!1

楼主:
[attachment=69529] [attachment=69530] [attachment=69531]

做了个程序实验了一下,当I0.2为ON时,开始10ms的速度记录vw110的数据,以vw204为首位,开始依次递加,记录60次后,也就是600ms过后,可以在状态表看到数值的10ms时间内的变化,我只是做了个简单的实验,说不定别的地方能用到。

然后再读出记录的60次数据,当I0.3为ON一次,从vw204开始传送到vw400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