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进来看看这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1-08-24):
请各位帮看看这个原件是什么东东,美国产的。不知道它的名称和用途,请各位指点下。下面我传几张图片大家看看。
相信自我!

楼主:
是接在蓄电池(电瓶上的东东)
相信自我!

网友A:
果断不认识啊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12V稳压器吧。

网友C:
估计是个保险丝,要不就是个放电器,没见过这个东西。

网友D:
本人估计应该是个限流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E:
用万用表测测看啊,在加电或加热等方法测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F:
红黑线(正负)接在上边怎么能是保险呢?弄不好是个电容。

网友G:
没看过,放电器吧

网友H:
应该是用在电瓶上的吧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

网友I: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J:
AUTOMOTIVE AUTO RESET CIRCUIT BREAKER-12V 30A
看上去是个电池短路保护器,一头接在电池的电源上和控制系统并联,若线路中存在短路,内部会保护系统电路,具体原理类似压敏电阻还有待研究。线路中短路解除,会自动复位保护供电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