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模块,请教

楼主(2011-08-24):
请问各路高手,输入是3PH,380V,50HZ,输出是3PH,0--350V,20A,15KVA的变频器
整流桥要选用什么型号的
逆变器选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A:
那要看你想用什么品牌的产品了。整流桥建议用40A或者更大的吧,要三相全桥,逆变器你想要什么样的模块,这个可太多了,看你的具体要求。

网友B:
50A-75A

网友C:
逆变最少用50A的,推荐用75A的;整流用50-75A的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