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4):
  兄弟现遇到一问题,特求助高手。尚请大家踊跃发言赐教,不胜感激!
具体见下图:这是一条流水线,中间的为工件传送机构,两侧A1-A5\B1-B5均为同样的测试台,由人工进行测试,判别合格或则不合格(按钮信号),当判别不合格时,由检测末端机构自动剔除,图中未给出。求各位大师的编程思路,或已经验证过的实例。

网友A:
装一个视觉检测系统就好了。要什么人工检测呀

网友B:
首先要看你在那个地方剔除,在YV处剔除就很简单,要是在中间流水线处剔除就麻烦多了。

网友C:
可以这样,当判断产生不合格品时,相应的工位触发相应的计数器(工位不同计数器初始值也不同),每步进(前进)一个工位计数器减一,直到为0时去除不合格品动作。

网友D:
那就加一个下料装置,或者机械手。。通过检测的结果信号把工件转送到不同的位置。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产品合格的标准是专业的仪器,很多的综合参数判别后决定出来的。所以视觉肯定是不行的!另加机械手转到别的工位,可行。但硬件投入较大!依然表示感谢……

楼主:
2楼的,产品在最后的末端剔除,可有高见?愿闻其详!

楼主:
3楼,主意很新颖!表示感谢,但实际应用依然有很大问题亟待解决!假设:在A1出检测出不合格品,流到A3计数器按预先流程动作。此时A1又判定一产品不合格,计数器改作何动作!欢迎高论……谢谢!

网友E:
移位触发功能就是应对这样的问题而特有的功能,即移位功能和触发功能集合在一起的,十个工位,用十个这样的移位触发单元,即每一个机台是独立采集NG信号,但十只移位单元的触发信号是共用一个触发源的,,因些不会出现重叠和漏掉的可能
--------------------------------------
应用实例:
马达天线综合性能测试台:12个功能测量,60个工位
微动开关自动装配机:12个夹具,7个工位
微动开关检测机:6个检测项目,26种分类方法
都是用这种方法完成的.................
  • 下载积分:+5(xqx666) 这是正确的!

网友F:
    晕死 不知道有移位寄存器这种功能?

网友G:
    你是不要检测食品类的可以用动态称重仪和金属探测器他们能自 动剔除不良品

网友H:
    9楼正解,使用先进先出(FIFO)移位寄存器进行啊,或者自己按照工位数量做一些标记进行置位复位传递

网友I:
在检测为不合格是在程序里对这个产品附一个值放到与产品对应的寄存器,然后再要提出的地方用这个寄存器的值做判断,相等是为错不等是就剔除

网友J:
前面没个工位加个检测信号,不合格的由人来给信号在第几个工位往下走的检测的来确定第几个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