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中,输出是多少伏的。?

楼主(2011-08-24):
Honeywell温控仪表的输出

网友A:
驱动固态的,你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B:
10 是公共点。9 是常闭 8是常开。输出的是开关信号。不是电压信号。你可以外加电压交流,直流都行。但它是开关量,不是模拟量

网友C:
应该是3中输出方式中的一种 到底是哪一种要看你自己测量了

网友D:
二楼正解,应该是外接电压的。

网友E:
输个10吧

网友F:
这是一个“通用”的接线图,因你选择的型号不同而不同,这种类型的温控仪表的输出可以是以下几种:继电器、固态继电器、脉冲、电压。具体输出是那种类型,要看看上面的型号才能知道。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sunpeter) 正解!

网友G:
见识一下

网友H:
这是个固态继电器,它的输出电压范围应该在商标上。

网友I:
应该是直接接继电器的 这个我之前有用过的

网友J:
6楼才是正解

网友K:
仔细阅读说明书。一般是24V DC 楼主看来是个不耻下问的人,多开动下脑筋

网友L:
六楼才是正解。具体还要看型号,和测量。哪个图的意思是,根据选型的不同,可以是继电器输出,电流输出和电压输出。

网友M:
自已动手通电试一下。

网友N:
两组正负是什么难道还可以用两种热电偶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O:
6楼说得对,要看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