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三菱PLC后,连接不到CPU,没有USB驱动

楼主(2011-08-24):
请问各位,我安装三菱PLC后,在连接CPU时,检测需安装SUB驱动,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安装包里没有。
之前是有的,但现在没有。
我需要怎么做可以解决此问题。
以上
谢谢。

网友A:
把路徑指到 C:\MELSEC\Easysocket
裡面就有了。
祝好運。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1楼说的对,GX-Developer 的 USB 驱动要手动安装的。我也碰到过一样的问题。
GX-Works2安装的时候会自动安装USB驱动。我想三菱看到这个问题了。
Fred Lo

网友D(2011-10-06):
三菱的都是需要手动安装地

网友E:
连接编程线是需要安装驱动的。买编程线时和老板要一张光盘(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