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运用欧姆龙的四则运算呢?是不是要转换数据为二进制啊?求解

楼主(2011-08-24):
四则运算怎么用啊,为什么十进制要转化成浮点数.........十进制不能直接进行计算吗?
这里面的数据 到底是什么啊?D50应该是触摸屏输入数据应该是属于10进制的吧,其他的看着好乱 感觉是十进制直接和二进制运算了
谁可以详细介绍下!!!!
D50-D826—D808意义是????
二进制四则运算和浮点数运算却别于???

网友A:
用浮点运算精度较高,而有些触屏输入数据多为BCD码,要参与精度运算肯定要转成浮点数。D50(BCD)--->D826(BIN)----->D808(浮点),再与其它浮点数运算.
那我在触摸屏上D50输入的十进制他自动转化为BCD吗?同理读取时也自动转化为10进制?
最后还是要把浮点数转化回来才能用吗?

网友A:
不严格说:BCD码就正的十进制数。如果触要显示运算结果则再转成BCD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