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启动西门子伺服电机,通过逆变器上的参数知道编码器的好坏

楼主(2011-08-24):
有台西门子逆变器型号为6SE7021-3TP60-Z,因为网络问题,无法单台手动运行,但是想知道电机上的编码器是不是坏了,请问可以通过逆变器上的显示参数信息知道编码器的好坏吗!

网友A:
应该不能吧,连上PG,可以看看编码器的历史曲线

楼主:
能否可以手动转动伺服电机,通过逆变器上R230进行观察实际转速有没有变化来进行确认!

网友A:
如果网络有问题,伺服驱动器会一直在报警状态,应该没法确认,如果编码器坏了,伺服驱动器面板上有报警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