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欧姆龙plc种的寄存器默认存储的是BCD码吗?

楼主(2011-08-24):
我从触摸屏中D50输入的应该是十进制 但是在程序中 只看到把D50直接从BCD转到BIN 然后FLTL转化成32位浮点数 再进行运算的。
默认存储的是BCD???
求解释

网友A:
做屏程序的时候就要选择用什么制式输入数字。
看楼下图片,貌似么有设定吧

网友A:
根据自己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