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称与p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8-24):
使用4台电子称,带RS232串口,想将4台电子称在物料稳定时的称重传送到电脑显示器上,通过组态王等软件生成报表。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A:
回帖是美德 帮你顶哦 嘿嘿

网友B:
电子称的通信格式要组态王支持才行。

网友C:
自己做一个吧,也不难啊。

网友D:
个品牌的电子秤都有自己的编程管理软件,下载一个就行。比如托利多的最多可 支持4台电子秤和 电脑通讯,用组态王也太麻烦了吧。

网友E:
现在的电子秤一般都带系统吧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

网友F:
厂家有简单的监控软件,也可代开发,或者仪表买品牌的,如常州托利多,上海耀华等。组态王有相应厂家的驱动,之接读取

网友G:
没明白楼主想问啥?是能否实现还是啥子问题。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H:
我也想做这个问题,

网友I:
要通过PLC及模拟量模块转换后组态王才能读到电子称的数据的,我做过一个煤粉输送控制程序,里面有两称重

网友J:
我没有你们想的远 我就想PLC能和电子称通上信就好了 还有变频器

网友K:
232转485,走协议吧

网友L:
无法使用的!是你设计有问题,跟组态软件无关!

网友M:
如果不做控制,只做显示报表的话应该不难!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楼主:
用的是日本新光电子称,带串口的,说明书上也没讲协议,因为是二手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串口驱动,组态王上也没找到这种设备的对应驱动。
设计上自然是有问题,不然也用不着我出手了,拿了一副烂牌也要打好啊!
查了一下网上有用VB开发串口通讯的例子,直接复制过来应该可以用,把这个程序当做DDE设备嵌入到组态王里就完成了。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N(2011-10-12):
楼主你好..我也在做这样一个项目,也是用工控机和组态王,读取多台电子称的值,并生成报表,,楼主能否指点指点小弟..

网友O:
引用 网友K:
232转485,走协议吧
是这样

网友O:
也可以用PLC和电子称用无协议通信用RS指令,再用电脑上机位与PLC通信
jxh668

网友P:
电子称大多输出的是数字明码
用一个多串口卡
自编一个数据读取与统计的程序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