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可以帮一下忙?
!!!

楼主(2011-08-24):
想试一下在触摸屏上显示小数,于是写了一条浮点数除法指令:LD M8002 DEDIV K10 K3 D1,用触摸屏仿真软件显示D1的数值.但是触摸屏仿真软件上的数值跟PLC上监示到的D1数值不同~~要怎么搞才行

网友A:
我也不懂,等待高手指点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

网友B:
寄存器类型相同吗?

网友C:
这个问题已经解答过了的啊,楼主可以去搜索一下的,要在数值显示中的基本项中的数据类型中选择实数,显示多少位由你定,也要选上小数的,比如3位,最后再在选项面中选上实数就可以显示了。
下载积分:+2(550374389) 热心助人
为兴趣而学习
!!!

楼主:
你说的我也试过了,好像也不行啊!
!!!

楼主:
刚试仿真完,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D:
GOT设定一样吗?
!!!

楼主:
照4楼说的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E:
有没有人可以帮一下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