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通屏页面切换

楼主(2011-08-24):
想做一个按钮按一次按钮数值加一当该数值加到一定值时切换到另一张页面中,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先谢谢了!

网友A:
三菱触摸屏手册多看看,就会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能不能直接说出答案,现在很急

网友B:
首先确定PLC与人机界面已联机通信!然后在PLC里编写开关的部件输入地址!再接下来在指定开关的部件靠右插入指令部件一般为(MOV)然后写入地址DM0传送号#(被控制画面编号)!最后在人机界面编程软件里设定画面控制为PLC控制动作存储地址为DM0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