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教PLC问题

楼主(2011-08-24):
过程映像方式与直接访问I/O 模块方式相比有哪些优缺点?西门子的PLC是不是这两个功能都可以实现?谢谢大侠,在线等~~

网友A:
过程IO,能保证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的值相同,且速度较快。

楼主:
有缺点吗?是不是不能实时控制输出?如果要实时控制,是不是就要用直接访问I/O 方法?
再次求教PLC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