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求助

楼主(2011-08-24):
两个定时器组成的时钟发生器......s7-300程序如何写啊.....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帮忙啊..求版主帮忙...

网友A:
你要什么样的时钟发生器啊?

网友B:
两个定时器组成的时钟发生器......s7-300程序如何写啊.....
在硬件组态界面下的“周期/时钟存贮器”指定一个“M”值即可成为时钟,有一个字节(不同时钟脉冲)可以选择。

网友C:
常闭 定时器
定时器 定时器
定时器 线圈
就这么简单

网友C:
常闭 定时器
定时器 定时器
定时器 线圈
就这么简单,不过估计会有误差的。
上面已经说了,CPU可以设定时钟,共有8个位,看有没有你需要的。

网友C:
版主在吗?论坛的修改内容功能是不是值得改改哦,比如说上面我本来想修改一下内容的,结果非要我加一个不少于6个字的标题。有这必要吗?

楼主:
我要1HZ的时钟发生器

楼主:
最好是通用的..只要改变时间就能够改变频率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