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前辈有信捷plc解密软件

楼主(2011-08-24):
哪位前辈有信捷plc解密软件跪求了

网友A:
没有,现在国产的PLC一般,没有解密软件,如果程序不是很复杂,自已再写一个吧

网友A:
用国产PLC的机器,程序都比较简单,

楼主:
我们厂里那台信捷plc控制电磁阀每分钟动作大约是80到120次

网友B:
自己写吧

网友C:
不能解的

网友D:
好象坛里有个叫haoqing 的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