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有人懂冷水机组的没?

楼主(2011-08-24):
有人懂中央空调冷水机组吗?我有一台约克的中央冷水空调,除了维修密码,观察密码,操作密码,还有其它什么密码呀?比如进工程修改厂家数据的,有人知道的吗?

网友A:
还有机器密码

网友B:
本人对冷水机组略微有些了解!楼主对厂家的基本数据修改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如一些机组延时启动时间,低温保护,高压保护等是对机组最基本的保护,修改之后会导致压缩机损坏,机组严重瘫痪等后果!只要楼主正确使用,保证外围设施的正确运行,机组很少有问题的。不过这需要楼主对机组数据的长期观察和积累,要知道哪些故障是有哪些外围因素引起,时间久了,你看到故障就知道故障在哪一部分了!

楼主:
我这是YBWC200的,除了以上三个密码可能还有厂家的密码,不知有没有人懂的,告诉俺一下,谢谢了

网友C:
不可能会免费告诉你的,需要找我吧 630069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