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信密码是什么

楼主(2011-08-24):
三菱PLC程序传输时要输入密码,请问FX2N系列的密码是多少

网友A:
去问那个加密的

网友B:
搜索破解软件啊 论坛很多

网友C:
找到厂家问密码

网友D:
解了它不就知道了!

网友E:
到论坛下个解密软件,解密

网友F:
需要解密软件

网友G:
呵呵。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H:
在论坛上找一个解密软件,直接解开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