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主题:FX3U-48MT是否可以连接特殊定位模块FX-1PG 和FX2N-10PG

楼主(2011-08-24):
新接的案子有四个轴, 我想用FX3U-48MT是否可以连接一个特殊定位模块FX-1PG 或FX2N-10PG,请各位大师指教~~~~编程手册上说明只有FX2N系列 ,才可以连接迷惑中。。。。。。
Mr Zhu

网友A:
FX3U可以与FX2N-1PG.FX2N-20GM
FX-1PG只能与FX2NC

网友B:
楼上知道FX-1PG多大个头吗?
FX3U是可以连FX2N-1PG、FX2N-10PG

网友A:
FX-1PG的尺寸是145*95*45

网友C:
以前用1PG,后来用10PG,现在用定位模块。。。。

楼主:
多谢两位指教
Mr Zhu